[51单片机] 教材也出错,但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啊

楼主(2018-05-05):
一个是书上的。一个是百度的。谁能解释一下超过4k还是8k自动读取片外程序存储空间,首先书本2000H到0FFFFH是56k。书上这肯定是错的

网友A:
百度文库的是对的~~~~~~~~~~

网友B:
都有错。
内部是8K,最后地址是1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错。
内部是8K,最后地址是1FFF。

所以百度文库的改成1FFF就全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错。
内部是8K,最后地址是1FFF。

超出8k。c51是4k的闪存

网友C: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出8k。c51是4k的闪存

51 4K,52 8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我已经在教材上找到好多错了

网友D:
52是8K,51是4k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自己判断,自己之外的都是浮云

网友F:
别纠结了,
首先保证地址范围是靠谱的,容量神马的自己算,别管教材和网络。
自媒体就是个参考。

网友G:
兄弟,这个教材是不是学校里面自己编写的

网友H:
不会找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这个教材是不是学校里面自己编写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

楼主:
AT的52芯片  估计datasheet都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纠结了,
首先保证地址范围是靠谱的,容量神马的自己算,别管教材和网络。
自媒体就是个参考。

恩  幸好我还有点基础  不然真得跟着教材弄了

网友I:
全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