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继电器用法

楼主(2018-05-06):
我画了一个直流稳压电路,现在要加一个稳压模块 具体做法是想要在稳压芯片前串联一个继电器,实现功能:当输入端电压突变到很高时,继电器断开,以防烧毁稳压芯片;但是不太清楚继电器应该怎么用。求指教(如下图电路中的继电器)

网友A:
那就在电源输入(整流桥后面)做个电压检测电路, 控制继电器线圈。
不过继电器响应太慢, 如果浪涌过来, 继电器还没有脱开,后面的电路就已经炸掉了

网友B:
继电器断开

网友C:
你的原理图,有很多设计上的小错误。
如果不是多绕组变压器的切换,这个继电器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过压保护,靠继电器没有多少作用。
超温保护,稳压芯片本来就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