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PCB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6):
各位大神,
  目前在布一块板,其中变压器输入端为400HZ的方波电流,输出端为对应比例的方波电流。
  想请教一下,变压器的下面是否可以过线,或者放置元件呢?会构成干扰吗?
  个人分析:变压器在电流变化中会发射出磁场,被变压器下方的铜片接受后会产生涡流,从而影响位于变压器下方的元件?
  有点不明白,请高手解答,多谢啊!

网友A:
没有铁芯的变压器么? 磁场应该都在磁芯里面, 泄露不会大。
方波电流的输入,产生脉冲尖峰的输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