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程序一直烧写不进去 求帮助50元红包

楼主(2018-05-06):
板子是别人的产品   上面有JTAG接口  仿真器用的是MSP-FET430UIF  。设备管理器上看到的端口,IAR用的是5.1版本的 和7.10   .option里面选型和 端口 debugg都是正确的。但是点Download whih debug 软件就会卡主 然后就弹窗提示错误。
错误如下:
Sun May 06 15:44:00 2018: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楼主:
以及弄了好久了 一直没弄出来 好糟心   求帮助

楼主:
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换一个主芯片试试 有可能时以前的不让重新读写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

WINDOWS 7

网友B:
不要用ghost和home版本的win7,要用完整的专业版或者旗舰版win7

网友C:
先看操作系统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然后看驱动是否适合win7(32位或64位),二者保持一致;并确保真正安装成功了,

网友C:
对比pcb板上的JTAG信号,每一个信号都用万用表量到MCU端相应管脚,保证联通

网友C:
在以上两条都正确的情况下,最好找一块别的PCB板(只要仿真器支持就行),确保能下载,再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C:
一步一步确定问题所在,然后解决问题

网友D:
楼主在旁边的话我可以帮你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旁边的话我可以帮你整

如果有个老手带,新手能很快入门和上手

网友E:
“5.1版本的 和7.10”居然交替使用,记得没错,好像夸仿真器固件了吧,就这些描述,无法确认是板子还是仿真器通信问题

网友C:
先确定是哪一部分的问题,一步一步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1版本的 和7.10”居然交替使用,记得没错,好像夸仿真器固件了吧,就这些描述 ...

我怀疑他是用的home版或者ghost版本的win7。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他是用的home版或者ghost版本的win7。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要是这个原因,直接去看下驱动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F:
这种错误通常是开发环境的问题,
但这个范围太大了,
系统、驱动、IDE、盗版···
找个老司机带带吧。

网友G:
买开发板试吧    我最近安装了 keil for 51   弄了好几天  都不行  换了原装的Nulink  按照使用手册 装上软件 **完就OK了

网友H:
是不是内存溢出了

网友I:
芯片选择的正确吗?

网友J:
IO接口的问题吗

网友J:
测量一下IO的电平信号吧。

网友I:
是不是芯片类型选错了呢?

网友K:
硬件设计的问题吧,,多检查下的

网友L:
解决了吗啊?

网友M:
软件就会卡主是不是找不到硬件呢?

网友M:
重新焊接一下硬件的引脚,应该好使。

网友L:
确认不是硬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