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谁知道 keil 中的TNY51实时系统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8-05-06):
谁知道 keil 中的TNY51实时系统是什么原理?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机制?

网友A:
其实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和调度原理大家都差不多的。读懂了一个,其他也基本都明白了

网友A:
自己使用它做个工程,再通过生成的代码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和调度原理大家都差不多的。读懂了一个,其他也基本都明白了 ...

我想知道TNY51的原理,然后自己做一个类似的RTOS

网友B:
这个是轮转的,不是基于优先级的,轮转还可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