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B-iot BC95这个模块 发送AT不回AT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6):
xch
看着这供电,能启动吗?
xch
没上电吧?深度睡眠没激活吧?

网友A:
串口线是不是反了

网友B:
默认是关闭回显的,如果正常 发送AT 会返回 ok

网友C:
有些模块要发回车键的,有些模块要回车换行都发。
也就是\n 和\r

网友D:
收发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