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克GL8电动中门,GL8电动中门使用更方便就选它

楼主:
别克GL8电动中门,GL8电动中门使用更方便就选它
咨询电话/微信:13609099538

安装步骤如下:
第1步:先看看电动踏板的清单,比对一下配件是否都齐全;
第2步:将电动踏板支架前后左右方向分清,支架上面有标记;
第3步:将右前支架装上;
第4步:把有关零件从车右前孔位穿入;
第5步:将右后支架装上(温馨提示:在后面安装电动踏板面板时,如果支架孔位和踏板孔位对不上,就可以把安装右后支架的螺丝松开,移动后支架,让其孔的位置与面板上的螺栓对上,在把支架固定住);
第6步:用电动踏板所带有的零件将面板固定在支架上;
第7步:将拆下的车身附件安装上;
第8步:用电动踏板带有的配件将端头安装在踏板和车上,并将踏板移到适合的位置后将全部螺丝拧紧(安装电动踏板面板时要将车门打开至半开状态);
第9步:参考第3步到第8步安装好另一边踏板;
第10步:检查是否有螺丝漏上了,并将全部螺丝锁紧;
第11步:路虎发现神行电动踏板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完成了。
电动踏板详细分析;根据人体工学,结合SUV车身离地间隙及车门空间,设计出类似阶梯式的踏板结构,踏板放下离地间隙调整在130-180mm之间,踏板与车身门槛间隙调整在50-130之间,方便上下车,同时踏板收起时不影响车身通过性。不破坏原车线路,避免行车主板工作异常,规避因破线而无法获得原厂质保条约。每次启动工作仅需24W功率,在不工作时控制单元会自动切断电源,不再给电机总成供电。感应灵敏,反应时间可以大道2微秒。三角结构,结构异常稳定,踏板收起时不仅几点总成能自锁,而且之家也具有自锁功能,防止产品故障踏板深处带来的风险。
常在重量可达300KG以上。产品净重仅28-35KG,有效降低车辆油耗。
机电总成及控制器可连续工作60万次,门控开关可以使用50万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