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二维码识别

楼主(2018-05-06):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们一个图像处理的问题,用镜头识别二维码,我用的是视觉与运动里vision express 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如果镜头稍微有一点角度,扫面出来的二维码识别成功率就会很低,请问怎么处理能够提高图像识别率?有人说能动态识别,但是不知道怎么具体操作。

网友A:
你的稍微一点角度到底有多大

楼主:
5°左右我扫描的还不是标准的二维码,是黑白图形。

网友B:
旋转4度,识别100次,或测试识别标志的角度后调正,或换算法

楼主:
因为是比赛有时间限制 识别100次实现不了。请教测试识别标志的角度后调正用哪个模块操作。我现在用的是视觉助手里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