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外接8M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8-05-06):
D:\5438A.png画了2块板子,都是8M外接晶振不起振,芯片用的是5438A,电容也更换了,芯片也更换过,把晶振,电容,芯片与能运行的板子对换过,经测试元件都是好的。晶振2脚间也并过1M电阻,电源线也割过,还是不起振,代码没有问题,因为2块都不起振,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但一直也找不到原因,试了多种方法。

网友A:
能否上传下电路图?

网友A:
还有你的时钟配置相关代码是怎么样的?
XT1默认是LF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上传下电路图?

谢谢版主,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正常板子可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正常板子可以运行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找个官网的开发板,对比着找原因。

网友B:
你这PCB图上我怎看着8M的一个管脚接的是GND?

网友B:
这个是万万不成的,,有问题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是,,8M晶振的两端的怎么会直接跟GND连接的呢?

网友C:
不好意思,看错,这个貌似是四个脚的晶振。。不是有源晶振?

网友C:
看下该晶振的四个管脚的分布的,,一定要跟实际的实物的核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