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51 仿真求助 有偿求助哈 京东购物卡

楼主:
keil for 51 仿真 新唐的单片机  总是卡在startup     汇编那儿的代码全是一样的  而且 特殊寄存器都是ff

楼主(点评):
软件仿真没问题的

楼主(点评):
软件仿真没问题的

楼主(2018-05-06):
软件仿真没问题  可是硬件仿真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仿真没问题  可是硬件仿真就不行了

检查下复位电路,晶振电路

网友B:
startup.a51被人改了, 找原版的重装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rtup.a51被人改了, 找原版的重装一遍。

去掉了 启动文件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Keil 编译时还会自动拿出来的. 再说没有这个文件, 复位后怎么跳转到 Main() ?

楼主:
新唐原厂的仿真器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