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散热

楼主:
各位大佬,我用TO-3P封装的2sk1529和2sj200做一个运放,想算一下需要多大的散热片,但是看手册发现手册中没有提到热阻的信息,这种情况该怎么计算散热片的大小?

网友A(2018-05-06):
更正:θjc=(Tj-Ta)/Pd=125℃/120W=1.04℃/W

网友B(点评):
这个参数是哪来的? 具体是这两个里面哪一个管子的?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θja=(Tj-Ta)/Pd=125℃/120W=1.04℃/W

好的,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θja=(Tj-Ta)/Pd=125℃/120W=1.04℃/W

可是这样不能计算出Rjc,也就是结到外壳的热阻,只是计算出了总的热阻,不能计算出Rsa,再去选择散热片的面积

网友B:
这两个管子应该是用二十年以前早已被淘汰的工艺生产的, 硅片面积比类似参数的现代功率 MOSFET 要大几倍.  若楼主能批量买到, 极可能有问题. 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管子应该是用二十年以前早已被淘汰的工艺生产的, 硅片面积比类似参数的现代功率 MOSFET 要大几倍.   ...

那大佬知道有啥NMOS和PMOS对管可以替代这种管子吗?

网友B:
集成 N+P 对管: CEU4269  -- 40V TO-252-5

APM4010N APM4015P 液晶MOS场效应配对管 TO-252-3

IRFP240 IRFP9240 TO-247 N P沟道 MOS管场效应配对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不能计算出Rjc,也就是结到外壳的热阻,只是计算出了总的热阻,不能计算出Rsa,再去选择散热片的面 ...

标准封装,可以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封装,可以估

如何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 N+P 对管: CEU4269  -- 40V TO-252-5

APM4010N APM4015P 液晶MOS场效应配对管 TO-252-3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样不能计算出Rjc,也就是结到外壳的热阻,只是计算出了总的热阻,不能计算出Rsa,再去选择散热片的面 ...

公式就是算jc的。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就是算jc的。我搞错了。

这个公式在哪,为啥我看到的资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在使用散热片时(Tj-Ta)=Pc(Rjc+Rcs+Rsa),不用时(Tj-Ta)=Pc(Rjc+Rc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在哪,为啥我看到的资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在使用散热片时(Tj-Ta)=Pc(Rjc+Rcs+Rsa),不用时(Tj-Ta)= ...

2楼

网友C:
http://www.r-tools.com/

散热片的大小确实很难估算,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希望上面的工具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散热, 到我在21ic开的 吧 里面去看看,可能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 到我在21ic开的 吧 里面去看看,可能会有收获的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r-tools.com/

散热片的大小确实很难估算,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希望上面的工具可以帮到你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