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4 lEd驱动芯片

楼主(2018-05-06):
按照LM3404 lEd驱动芯片典型电路,想测CS的有效反惯电压以及过压保护电压,但是不太理解测试条件,或者怎样设置可以满足条件,跪求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CS=200MV
那么cs电压如何来?
取决于LED电流 流过RSNS上 所以 根据LED类型 选择多大电流 选择多大的采样电阻

网友A:
假设LED恒流200mA 那么rsns取1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LED恒流200mA 那么rsns取1欧姆

你好,CS电压是通过采用电阻得到的与内部比较器200mV进行比较,现在是我想测CS有效电压这个参数,怎么实现测试条件

网友:
这芯片太贵了,有没有类似便宜一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