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人请教开关电源与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8-05-06):
现设计好一个220转 12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是5A, 如何实现断电后继续由锂电池供电。

网友A:
并联个12v电池呗

网友B(2018-06-11):
直接并联电池是会有问题的。12V加一个肖特基管,再接到系统电源。电池通过mos管接到系统电源。当12v掉下来,打开mos管。

网友C(2018-07-14):
真正用起来电流多大,用二极管发热应该很厉害,最好用mos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