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负载率控制在多少以内比较合适?

楼主(2018-05-07):
我们是做CANWeb总线通信的,常被客户问到:can总线的负载率控制在多少以内比较合适?
谢谢 大家 指教

楼主(2020-01-18):
通信速度与距离关系:
设定速率(Kbps)_____1000_500_250_125_100_50___20___10
实际CAN速度上限:300__150_75__37__30__15___6____3
距离(m)____________40___130_270_530_620_1300_3300_6700
通过CANWeb中继器可协调CAN通信距离与通信从站设备数量、通信速度的矛盾问题:

网友A:
跟你的上层协议有些关系,  在实时控制里面,  通常 60% 以内能够基本不影响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