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fc检测ic卡通过率能达到100%吗

楼主(2018-05-07):
我现在用nfc检测ic卡,ic卡是一直不动地放在nfc那里的,每天检测1万次,有时候会出现几个检测不到的。请问这个是ic卡静止的问题吗?是不是如果每次读取都将ic卡拿开再放进去就可以解决了?还是nfc检测ic卡通过率达不到100%?

网友A:
理论上100%是可能的。我做的一个5卡/秒的生产线上检测坏卡的定制N F C读卡器能达到低于1ppm误读,软硬件天线都要花功夫优化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单模先声 :不停迭代这个过程,直到误误越来越少到达到要求。沒什么诀窍就是一体力活,越高越难提高,因为1ppm的话一天可能测试一天出不了一错
@单模先声 :这个沒有一个turn key solution for all cases的,比较现实的可能是你去debug, 因为你现在failure rate很高,很容易查到错在哪里,改进,继续。
你好,能不能给我一些意见?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研究不多。比如软件应该怎样去优化?天线怎样去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100%是可能的。我做的一个5卡/秒的生产线上检测坏卡的定制N F C读卡器能达到低于1ppm误读,软硬件天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