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Ⅱ型系列智能电池放电仪

楼主(2018-05-07):
一、概述
SF-Ⅱ型系列智能电池放电仪是专为大容量蓄电池组进行放电维护而设计的,产品包括24V、48V、110V、220V、380V、600V系列产品,广泛适用于电信局、移动局、供电局等有电池供电的系统进行维护使用。
二、产品说明
    SF-Ⅱ型系列智能电池放电仪是我公司在SF-I型智能电池放电仪的基础上新研制的电池放电维护设备。它具有以下技术特点:
1、采用新型PTC放电材料,提高热交换效率,减轻放电仪的重量,延长放电仪的使用寿命。
2、具备多种放电方式,根据放电方式和结束放电的条件不同,本放电仪可以工作在如下放电方式:
恒流定时方式,放电仪根据用户设定的电流恒流放电,当到达用户设定的放电时间时自动停止放电,并以音响提醒用户。
恒流定安时方式,放电仪根据用户设定的电流恒流放电,当到达用户设定的放电电量(安时)时自动停止放电,并以音响提醒用户。
3、放电仪采用单片机全数字控制,对电池电压、放电电流进行实时检测,动态调整。保证任意时刻均处于设定放电状态,以保护电池的性能。
4、可设置的电池组电压放电下限,根据用户设定的最小放电电压值可自动停止放电以避免电池组被过放电,并以音响提醒用户。
5、操作面板采用大屏幕LCD显示,轻触按钮操作,按钮的名称随不同的操作界面而有不同的定义。因此显示直观、信息量大、使用方便灵活。
6、电压显示精度0.1V,电流显示精度0.1A,放电时间精确到1分钟。
7、可以通过上位机监控软件对全程监控放电仪放电并记录存储数据,可以对放电数据分析,生成放电曲线、柱状图、打印报表等及数据分析对比
8、新的放电电缆连接机构,锥面接触方式,保证大电流通过能力且连接可靠,操作方便。
9、配合蓄电池放电监测单元具有单节电池检测功能,对放电过程中的电池进行适时监测,可以了解每节蓄电池的实际状况
10、中英文界面适合不同用户使用需要(功能可选)
11、大容量优盘存储功能(选装)
三、放电仪面板图
下图为操作面板图:

标题栏:指示本屏信息的类别。
信息栏:显示各种信息。
按钮名称栏:显示该名称右侧相应按钮的名称,(本手册以下所说的按【XXXX】按钮均指按钮名称栏的XXXX所对应的按钮)。
放电指示灯:点亮时表示正在放电。
注:电池监测是扩展功能,需要配电池监测模块才可以使用。
四、使用方法
1、联接48V、110V、220V、380V电池组:首先将放电电缆连接到放电仪,放电电缆和放电仪连接采用专用连接机构,将放电电缆的插件对准槽孔插入后顺时针方向旋紧,然后将放电仪的红接线卡接电池组正级,黑接线卡接负极。
2、打开放电仪面板电源开关。此时操作面板LCD背景灯点亮,同时LCD显示开机界面如下图所式:

表示系统正在启动,显示欢迎信息后系统开始启动,进行设备自检后读取配置信息,成功后显示OK!,并开始显示主操作界面(1),如下图所示:

至此,系统启动成功。此时LCD显示的界面(1)的电池电压显示
当前的电池电压值。
注意:电池组正、负极不能接反,红接线卡接电池组正级,黑接线卡接负极!必须使放电仪的电缆与电池组的接线柱保持良好的电气接触。
3、根据放电量需要设定放电参数。按【参数设置】按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根据不同的放电方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参数设置界面:
恒流定时放电方式参数设置:

在恒流定时放电方式下,可以设置放电电流值、结束放电时间、和电池保护点。按【回退】按钮可以回到上一级工作界面,按【改变方式】按钮可以改变放电方式,改变方式请参考第4项。按【参数选择】按钮可以使不同的参数以反显方式显示,此时按【确认】按钮可以确定修改这个参数;以修改设定电流为例,按【确认】按钮后显示如下:

此时可以按【增加】或【减小】按钮调节反显的参数,按【确认】按钮确认以前的修改,系统将**修改后的参数并回到前一界面可选择其他的参数进行修改,如果按【回退】按钮则退出调节参数,回到上一界面,调节的参数不被保存。
恒流定安时放电方式参数设置:
在恒流定安时放电方式下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其参数设置方法和恒流定时放电方式的参数设置方法相同,请参考调节即可。

4、根据放电需要设定放电方式,在参数设置界面可按【改变方式】   按钮进入如下界面:

此时可以通过按【方式选择】按钮选择不同的放电方式,当按【方式选择】按钮选择放电方式时,被选中的放电方式以反显的方式显示,按【确认】按钮选中放电方式,此时,放电仪会提供一组默认的选中放电方式的参数,如果这些参数不是您所需要的参数,您可以重新设定放电参数。
5、在界面(1)按【开始放电】按钮放电仪根据当前的参数开始放电。开始放电后状态栏显示正在放电,放电指示灯点亮,同时原来的【开始放电】按钮重新定义为【停止放电】按钮,此时按【停止放电】按钮可以停止放电。
6、在放电过程中,信息栏显示电池组电压、放电电流、已放电量和已放电的时间,如下图所示:

停止放电后除电压显示实时的电池组电压外,其他参数均保留显示放电到最后的数据以备用户查看。
7、在放电过程中可以改变放电方式和放电参数,但是这些设置并不  能马上被执行,只有停止放电后再次开始放电时它们才有效。
8、当放电到达预置的放电参数(时间、电压、安时)时,放电仪自动停止放电并通过蜂鸣器报警通知用户,此时LCD显示的电压为实时的电池电压,放电电流、已放的安时和时间则显示的是停止放电时的数据,以备用户查看放电结果。按【报警停止】按钮可使蜂鸣器停止鸣响。
9、放电结束后,不要马上断开电源开关和电池连线,请务必等待至少3分钟,待放电仪发热器件冷却后再断开220V市电和电池连线,将电池引线和电源线盘好备用。

五、技术指标
项    目        参        数
型  号        SF-48V 系列        SF-110V 系列        SF-220V 系列
额  定
输入电压        AC/DC220V±20%        AC/DC220V±20%        AC/DC220V±20%
额  定
放电电压        DC48V        DC110V        DC220V
放电电流        50A
100A        200A        300A        30A
50A
80A        100A
120A        150A        20A
30A        50A
60A        80A
100A        110A
120A        150A
160A        200A
240A        300A
320A

寸        长
宽(㎜)
高        385
420        505
450        635
462        385
420        505
450        635
462        385
420        505
450        635
462        625
635        625
1150        625
1150        625
机箱序号        1号箱        2号箱        3号箱        1号箱        2号箱        3号箱        1号箱        2号箱        3号箱        4号箱        5号箱        5号箱        6号箱
机箱尺寸        详见选型手册六:机箱尺寸
重量(㎏)        11        15        19        11        15        19        11        15        19        35        58        70        100
放电容量        1~9999AH 可调
放电时间        0~99 小时 59 分钟可调
电池低压
保 护 点        40V~60V 可设定        86V~110V 可设定        186V~230V 可设定

差        电流
误差        满载时≤±1%
        电压
误差        满载时≤±1%
环境温度        0℃~40℃连续工作
绝缘电阻        ≥10MΩ(1000VDC)
散热方式        强制风冷
备   注        以上只是常规产品如有特殊需要可联系我公司定制

项    目        参        数
型  号        SF-24V 系列        SF-380V 系列
额  定
输入电压        AC/DC220V±20%        AC/DC220V±20%
额  定
放电电压        DC24V        DC380V
放电电流        50A
100A        200A        10A
20A        30A        50A

寸        长
宽(㎜)
高        385
420        505
450        385
420        505
450        635
机箱序号        1号箱        2号箱        1号箱        2号箱        3号箱
机箱尺寸        详见选型手册六:机箱尺寸
重量(㎏)        11        15        11        15        19
放电容量        1~9999AH 可调
放电时间        0~99 小时 59 分钟可调
电池低压
保 护 点        18V~24V 可设定        300V~400V 可设定

差        电流
误差        满载时≤±1%
        电压
误差        满载时≤±1%
环境温度        0℃~40℃连续工作
绝缘电阻        ≥10MΩ(1000VDC)
散热方式        强制风冷
备   注        以上只是常规产品如有特殊需要可联系我公司定制

六、装箱清单

项    目        数    量
220V电源线(有交流输入的放电仪)        1根
串口线        1根
放电电缆        2根(正、负各1)
监控软件        1份
用户使用手册        1份

联系方式:18632048653/刘先生

楼主:
不能发图片大家包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