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2B功放问题请教,有请各位牛人

楼主(2018-05-07):
麻烦帮忙看看图片然后解答一下

xch
选Ri = 10k,Rf = 13k;
xch
按照国际标准,功放标准输入是0dbmW@600ohm。 现在要放大到0.5W@8OHM; 电压增益= sqrt(500mW/1mW*8ohm/600ohm) =2.58; Rf/Ri = 1.29; 输入端补充600ohm接地;

网友A:
SC8002B增益如下: A VD = 2× (Rf/Ri)

根据输入信号大小调整增益,不要太大,以免烧坏喇叭.

一般装只可调电阻开机试.书呆子才会去计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8002B增益如下: A VD = 2× (Rf/Ri)

根据输入信号大小调整增益,不要太大,以免烧坏喇叭.

有用可调电阻去试,但是总调不到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8002B增益如下: A VD = 2× (Rf/Ri)

根据输入信号大小调整增益,不要太大,以免烧坏喇叭.

还有那个AVD是什么意思,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可调电阻去试,但是总调不到想要的结果

Avd→差模电压增益Avd

Rf不够大,增益调不高了?可把Rf换成T型电阻网络.

网友B:
假设需要在8欧姆扬声器上得到0.5W的电功率,
那么就需要2Vrms的电压,其Vpp = 5.656V,由于功放采用BTL结构,所以输出幅度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增益应该是多少?
A = Vout / Vin,Vout 已经确定是2V,那么知道Vin就可以算出增益A了。

然后引用tyw的算式 A = 2 × (Rf / Ri)就可以得到那两个电阻的值了。

当然,你若不知Vin那就没有办法了,而且在很多场合,Vin只是一个名义值。

网友C:
RF为反馈电阻
Fi可用1K
Rf可用10K

楼主:
我用ri用1K,rf用1.5k的时候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