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小牛:下载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7):
下载的时候出现下面的信息:
的确找不到*.DLL文件。

*** Error: 'C:\Keil_v5\C51\BIN\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 not foun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Keil_v5\C51\BIN\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dll

楼主:
请教各位老牛,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或者是安装的不对

安装的是KEIL-V5   Nu-Link_Keil_Driver_V2.04.6725   USB已经安装。

楼主:
谢谢了,太上老君显灵了!我也猜想是版本的问题。老牛们是。。。真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太上老君显灵了!我也猜想是版本的问题。老牛们是。。。真牛啊。。。
...

哈哈,不是我牛,是因为我接触的早,备份了那个,之前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发现官方找不到那个驱动的文件了,你下载的那个根本不是,之前那个,不知道新唐弄丢了还是放其他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