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录音机问题

楼主(2018-05-07):
在WINDOWS切换设置窗口时,再切换回录音界面,录音机容易卡死,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界面"播放"“录制”“声音”“通信”,如切换到“声音”再点“录制”切换回,会发现录音设备的音量柱表现异常而无法录音,这种现象也是偶尔出现,不知道如何解决,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这是应用程序的问题,还是WINDOWS驱动问题,或是下位机问题?

网友B:
Windows version? USB audio version?

网友C(2018-07-08):
应该是下位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