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W转BLDC的PWM频率

楼主(2018-05-07):
10W转的BLDC,PWM频率多少合适?

网友A:
谁用过这么快的

网友B:
还得知道极数,这样就知道切换频率,根据切换频率、MOSFET电路速度、电机转矩特性,确定PWM频率。

网友C:
就算极对数1,每秒换相10k次了,不适合h桥pwm调速了,还是调母线电压调速吧

网友D:
二十五万转的分子泵,  PWM也没有超过100KHz.  这么高的转速, 功耗什么的也不需要考虑太多了, 也没有什么必要去搞正弦波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