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OM和RAM区别

楼主(2018-05-07):
单片机ROM和RAM区别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不管是看手机配置还是经常在生活中与网络中都经常听人有人讨论一些词。比如手机RAM多少或者ROM多少等等。可能大家都知道不管是ROM还是RAM越大越好,但对于ROM和RAM是什么意思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却不了解。

  简单的说,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是由软件和硬件组成的。其中,硬件部分由中央处理单元CPU(包括运算器和控制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构成。目前个人电脑上使用的主板一般只能支持到1GB的内存,即使是INTEL目前最高阶的450NX芯片组也只能支持到4GB。

  单片机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数据信息的处理,而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容器”来存放这些数据。这就好比烧饭要用到锅碗瓢盆一样。在这里,我们称这些“容器”为“存储器”。

  存储器的物理实质是一组(或多组)具备数据输入/输出和数据存储功能的集成电路,用于充当设备缓存或保存同定的程序及数据。存储器按存储信息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只读存储器ROM和随机存储器RAM

  RAM

  RAM是指通过指令可以随机的、个别的对各个存储单元进行访问的存储器,一般访问时间基本固定,而与存储单元地址无关。RAM的速度比较快,但其保存的信息需要电力支持,一旦丢失供电即数据消失,所以又叫易失性存储器,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叫法是“挥发性存储器”,当然这里“挥发”掉的是数据而不是物理上的芯片。在51单片机中,RAM主要用来保存数据、中间结果和运行程序等,所以也把RAM叫做数据存储器。

  ROM

  ROM英文概念是 Read Only Memory,只读式存储器,在计算机中,是一种类型的内存。此类型内存常被用于存储重要的或机密的数据。理想上认为,此种类型的内存是只能读取,而不允许擦写。在51单片机中,ROM一般用来存放常数、数据表格、程序代码等,所以也叫做程序存储器

  ROM和RAM区别

  至于ROM与RAM的主要区别相信大家也已经想到了。在手机中,RAM是指手机内存,属于手机内部存储器,属于随机存储,速度高于ROM,对于手机配置性能起着重要的决定性,另外掉电后,数据被清空,比如手机运行着QQ与其它软件,重启手机后,软件就没有处于登录状态,这点也比较好理解吧。

  而ROM则属于外部存储,比如我们经常可以购买SD卡放入手机里面,则就是手机ROM,手机ROM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存储卡,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手机硬盘吧。用来存储手机系统文件、图片、电影等等,不会随着掉电而丢失数据,ROM越大存储的数据就越多。

  ROM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

  ROM即只读存储器。ROM中的信息一次写入后只能被读出,而不能被操作者修改或删除。一般用于存放固定的程序或数据表格等。

  不能被操作者修改或删除。一般用于存放固定的程序或数据表格等。

  当然,“只读”这个“传统”的概念有时是可以被一些新特性的器件颠覆的。下面介绍的这两种类型的ROM就可以使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擦除或改写。

  1.EPROM

  EPROM 与一般的ROM的不同点在于,它可以用特殊的装置擦除或重写其中的内容。

  2.闪存FLASH

  闪速存储器,又称PEROM, 它是完全非易失的,可以在线写入,并且可以按页连续字节写入,读出速度快。

  RAM即随机存储器。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内存,主要用来存放各种现场的输入/输出数据、中间计算结果,以及与外部存储器交换信息,或是作堆桟用。它的存储单元根据具体需要可以读出或改写。

  RAM只能用于暂时存放程序和数据。一旦电源关闭或发生断电,RAM中的数据就会丢失。而ROM中的数据在电源关闭或断电后仍然会保留下来。这也许就是二者最大的区别吧。

楼主:


网友A:
单片机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数据信息的处理,而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容器”来存放这些数据。这就好比烧饭要用到锅碗瓢盆一样。

网友A:
ROM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这个是最基本的介绍知识,都需要关注的。

网友B:
ROM和RAM是计算机内存储器的两种型号,ROM表示的是只读存储器

网友C:
RAM 是随机存取存储器,它的特点是易挥发性,即掉电失忆。

网友D:
RAM:随机存储器。
ROM:只读存储器。

网友E:
内存就是一种RAM,内存的数据无法长期保存,断电后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F:
当电源关闭时RAM不能保留数据。

网友G:
如果需要保存数据,就必须把它们写入一个长期的存储设备中

网友H:
RAM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运行内存,它的确是随时可读写的

网友I:
单片机运行时需要调用某个程序/函数/固定数据时就需要读取ROM

网友J:
现在的单片机,RAM主要是做运行时数据存储器,FLASH主要是程序存储器

网友K:
ROM:(Read Only Memory)

程序存储器在单片机中用来存储程序数据及常量数据或变量数据

网友B:
RAM则可以随机读写。

网友G:
ROM不会自动消失,可以长时间断电保存。

网友C:
ROM 通常指固化存储器(一次写入,反复读取),它的特点与RAM 相反。

网友E:
可以将内存的数据保存到硬盘、光盘还有U盘中。

网友K:
RAM:(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访问存储器用来存储程序中用到的变量。

网友J:
一些变量,都是放到RAM里的

网友I:
在RAM中执行这些程序/函数的功能

网友L:
单片机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数据信息的处理,而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容器”来存放这些数据。这就好比烧饭要用到锅碗瓢盆一样。在这里,我们称这些“容器”为“存储器”。

网友M:
存储器的物理实质是一组(或多组)具备数据输入/输出和数据存储功能的集成电路,用于充当设备缓存或保存同定的程序及数据。存储器按存储信息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只读存储器ROM和随机存储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