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 I2C通讯

楼主(2018-05-07):
在发送开始后
  1.     i2c_start_on_bus(I2C0);
  2.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3.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BSEND));

SBSEND标志位始终没有置1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抓一下信号看start有没有成功发送,没成功发送的话检查前面的代码配置是否有问题,或者硬件电路上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干扰

网友B:
这个是i2C总线的设计

网友(2018-06-19):
有没有模拟I2C的?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正确不

网友D:
用普通管脚模拟试试

网友E:
先检查下IO口的设置的

网友F: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所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