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的硬件IIC

楼主(2018-05-07):
  大家好,我用的是stm32f030f4p6 TSSOP20封装,用的是PF0和PF1管脚(与外部晶振管脚复用),按照网上的一些例程移植,都没有成功,按照库函数IIC文件的说明操作,也没有成功过,接收地址都没有成功,现在不知道卡在哪里,觉得应该漏掉了那些东西,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了!!!
通过示波器看波形,逻辑是对的,但是设备没有相应,哪位知道有哪些要注意的坑么?

网友A:
那就先IO模拟IIC测试下呗;

网友B:
那肯定是没有配置正确,下载cubeMX配置。

网友C:
复用问题咯...看看AF那个对不对..

楼主:
问题确认,设备不支持,感谢各位看官!

网友D(2020-02-20):
引用 楼主:
问题确认,设备不支持,感谢各位看官!

stm32f030f4没有I2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