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使用ccs8,在msp430f5438a上移植freeRTOS

楼主(2018-05-07):
最近在msp430f5438a上移植freeRTOS,总是不成功,过程如下:
<<<wwwfreertos.org/Free-RTOS-for-MSP430X-MSP430F5438-Experimenter-Board-using-CCS.html>>>

按照官网的提供的教程,将freeRTOS的demo导入到ccs8后,编译没问题,但是烧到设备运行,就是没任何反应,然后将main中freeRTOS的相关代码注释掉,程序就能运行,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加了freeRTOS的task代码,程序就没法运行了。

后来看到官网的如下信息:
MSP430X core (MSP430F5438) Code Composer Studio 4
This version of the FreeRTOS MSP430X demo application also targets the MSP430X / MSP430F5438 microcontroller from Texas Instruments, but uses TI's own Code Composer Studio 4 development tools. This demo has now been superseded, see the MSP-EXP430FR5969 demo above

说这个demo已经废弃,而且原来是在ccs4上的demo,让我们看 MSP-EXP430FR5969的demo,随后我又将 MSP-EXP430FR5969的demo导入到ccs8中,如果不改device类型,编译还是能成功,但改成msp430f5438a,编译就是一大堆错误,没法修改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成功在msp430f5438a上移植成功freeRTOS的,麻烦能提供个demo供我学些下,谢谢!

网友A:
EXP430FR5969和msp430f5438的寄存器差很多的,所以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430FR5969和msp430f5438的寄存器差很多的,所以出现错误

wwwfreertos.org/a00090.html#TI
但是为什么官网说让看FR5969?

网友A:
引用 楼主:
wwwfreertos.org/a00090.html#TI
但是为什么官网说让看FR5969?

因为fr5969是最新的。。。
或者你换iar也行啊,有在iar上的f5438的例程,可能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fr5969是最新的。。。
或者你换iar也行啊,有在iar上的f5438的例程,可能更方便 ...

确实哦,谢谢提醒呀,我真是被这个问题搞的脑袋不好使了,没想到去换个ide

网友A:
另外,你要确认f5438和f5438A,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网友A:
两个mcu的区别在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9362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cu的区别在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936210-1-1.html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换成IAR的demo,运行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换成IAR的demo,运行就没问题了{:lo ...

不客气。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

网友B:
客气。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

更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