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常见的问题

楼主(2018-05-07):
做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常见的问题

一、单片机上拉电阻的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复位电路中电阻R1=10k时RST是高电平 ,而当R1=50时RST为低电平,很明显R1=10k时是错误的,单片机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时根本无法工作。出现这样的原因是由于RST引脚内含三极管,即便在截止状态时也会有少量截止电流,当R取的非常大时,微弱的截止电流通过就产生了高电平。

二、LED串联电阻的计算问题

通常红色贴片LED:电压1.6V-2.4V,电流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亮度基本无变化。

三、端口出现不够用的情况

这时可以借助扩展芯片来实现,比如三八译码器74HC138来拓展

四、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分为高频滤波电容和低频滤波电容。

1、高频滤波电容一般用104容(0.1uF),目的是短路高频分量,保护器件免受高频干扰。普通的IC(集成)器件的电源与地之间都要加,去除高频干扰(空气静电)。

2、低频滤波电容一般用电解电容(100uF),目的是去除低频纹波,存储一部分能量,稳定电源。大多接在电源接口处,大功率元器件旁边,如:USB借口,步进电机、1602背光显示。耐压值至少高于系统最高电压的2倍。

五、三极管的作用

1、开关作用:

LEDS6为高电平时截止,为低电平时导通。

限流电阻的计算:集电极电流为I,则基极电流为I/100(这里涉及到放大作用,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的100倍),PN结电压0.7V,R=(5-0.7)/(I/100)

2、放大作用:

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100倍

3、电平转换:

当基极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右侧的导线接地为低电平,当基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高电平.

六、数码管的相关问题

数码管点亮形成的数字由a,b,c,d,e,f,e,dp(小数点)构成,字模及真值表如上图。

七、电流电压驱动问题

由于单片机输出有限,当负载很多的时候需要另外加驱动芯片 ,比如74HC245

八、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选取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上拉电阻常用值在1K到10K之间选取,下拉同理。

上下拉电阻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下拉同理。

1、电平转换,提高输出电平参数值。

2、OC门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加大普通IO引脚驱动能力。

4、悬空引脚上下拉抗干扰。

九、晶振和复位电路

晶振电路

1、晶振选择:

根据实际系统需求选择,6M,12M,11.0592M,20M等待

2、负载电容:

对地接2个10到30pF的电容即可,常用20pF。

3、万用表测晶振:

直接用红表笔对晶振引脚,黑表笔接GND,测量电压即可。

复位电路

复位

把单片机内部电路设置成为一个确定的状态,所有的寄存器初始化。

51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大约在2个机械周期左右,具体需要看芯片数据手册。

一般通过复位芯片或者复位电路,具体的阻容参数的计算,通过google查找。

十、按键抖动及消除

按键也是机械装置,在按下或放开的一瞬间会产生抖动,如下图:

消除方法有两种:软件除抖和硬件除抖,其中硬件除抖是应用了电容对高频信号短路的原理。

软件除抖是检测出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产生5ms~10ms的延时,让前沿抖动消失后再一次检测键的状态,如果仍保持闭合状态电平,则确认为真正有键按下。

楼主: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的分享很精彩

网友B:
最基本的是复位电路的设计不能忽视的。

网友C:
单片机输出有限,当负载很多的时候需要另外加驱动芯片。。

网友C:
这十多点的设计的非常关键。

网友D:
这个不管怎样们首先是要考虑复位电路的设计的哈

网友E:
有考虑msp430的吗?

网友F:
这个是proteus吗?

网友G:
滤波电容是必须要添加的。

网友H:
硬件除抖怎么样?

网友I:
主要还是复位电路的设计。

网友J:
软件代码的设计呢

网友K:
有这个仿真软件的设计吗?

网友L:
单片机外围电路

网友M:
这个是51单片机的。

网友H:
计算机内部的消抖算法呢

网友E:
msp430作为控制器也一样吗?

网友G:
一般都是把滤波电容放在单片机旁边。

网友F:
怎么不使用Multisim呢?

网友N:
这个给力的设计呢。

网友K:
软件的源文件能够上传吗

网友I:
我一般都是选择104的电容。

网友J:
如果能够提供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M:
适用于所有的单片机设计吗?

网友L:
讲解的非常详细,做单片机必须经过的步骤。

网友O(2020-09-29):
我们在做单片机外围电路时遇到问题要仔细的分析布在上拉电朗的选择上我白想法是先观察电阻两边的电平情况,电阻的阻值会影响电平,,如我们可以将R耿大让微弱的电流通进从而去保证产生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