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220 转12V 50HZ 3AV的电源变压器接到 120V 60HZ的电网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楼主(2018-05-07):
各路大神,请问220 转12V 50HZ 3AV的电源变压器接到 120V 60HZ的电网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 那电压减半,功率估计一半都没
如果开关电源,输出不影响

网友B(2018-06-27):
大陆一级代理销售PI电源管理AC/DC芯片,AEM片式保护器件,英集芯IP快充协议芯片。特别对于体积尺寸足够小的,PI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可提供相关电路方案!

                                                                                                    香港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华迪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2018-08-22):
空载输出变压器的话,频率变大会增大输出电压,但影响小,因为相对电压变化小频率也变化小,根据电压比关系输出电压减半,功率也减小一半左右,脉冲变压器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