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调试spi是发现mosi输出的电平是1.65V~3.3V,低电平那么高,怎...

楼主(2018-05-07):
如题

网友A:
这个需要原理图

楼主:
没有接外设,悬空,不需要割线吧

楼主:
时钟输出正常,频率对的,电平是0V~3.3V

网友B:
能用就可以了,别管电压多少。

网友C:
悬空就这么高电压?试一下配置成GPIO,输出高低

网友D:
换块板子测试下,可能引脚损坏了吧

楼主:
对不起,麻烦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是焊接没弄好,跟旁边的管脚有粘连,当使能那个管脚GPIO功能时就导致电压幅度减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