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楼主(2018-05-07):
怎么设计掉电自毁程序电路。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你这个叫法是通用的么,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你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法是通用的么,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你这个说法

就是加一个纽扣电池来控制掉电程序自毁,保护开发资源。请问你有是否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路边看见谁汽车停着, 盯着etc 的那个盒子瞅瞅. 就知道了. 只要拆下来马上自毁.上面有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边看见谁汽车停着, 盯着etc 的那个盒子瞅瞅. 就知道了. 只要拆下来马上自毁.上面有个按键 ...

不解,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把关键代码装在RAM中,然后毁掉那部分(或者干脆在出厂时就装在RAM中),靠电池维持

网友C:
掉电自毁?意思是你每次烧录后,关电了,就丢失程序?
你直接下载到RAM就行了。别下载到ROM。

网友C:
总体思路就是程序存在RAM李。

网友D:
掉电自毁这种还真的有一定的难度,在取款机电路中较多

网友B:
st有一块ram是电池供电的. 和rtc绑定到一起.你可以去用..

网友E:
但是重新上电还是能有呀,掉电自毁,还是要在flash,RTC是有一个检测脚.如果电源是交流,可以用过零检测,掉了,就自杀.稳压源就要检测ADC了.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F:
主要是结构上防拆,一量拆开触发电路擦除操作,需要带电池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把关键代码装在RAM中,然后毁掉那部分(或者干脆在出厂时就装在RAM中),靠电池维持 ...

搞定了,方案就是你说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自毁?意思是你每次烧录后,关电了,就丢失程序?
你直接下载到RAM就行了。别下载到ROM。 ...

掉电自毁,就是外加电池,只要芯片拆掉,程序就自毁,为了防止别人拷贝我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自毁?意思是你每次烧录后,关电了,就丢失程序?
你直接下载到RAM就行了。别下载到ROM。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有一块ram是电池供电的. 和rtc绑定到一起.你可以去用..

是的,是这样设计的。已经搞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重新上电还是能有呀,掉电自毁,还是要在flash,RTC是有一个检测脚.如果电源是交流,可以用过零检测,掉了, ...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形式,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防止有人拆了芯片去**芯片里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结构上防拆,一量拆开触发电路擦除操作,需要带电池来操作

是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的耐心回答。

网友G:
可以写2套程序啊,自毁的时候跳到另一套程序,把正常的运行的程序删除掉;

网友H:
自毁的时候跳到另一套程序,把正常的运行的程序删除掉;

网友H:
把正常的运行的程序删除掉

网友:
可以的,还有这种需求

网友I:
曾经听过放**的,大概就是说,让**者以为**了,然后时不时死机,让**者以为是硬件问题,查不出来,搞到心里崩溃,或者让**者觉得已经**了,很简单,但是**者又不敢用,或者,**了正常运行,到一定时间就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曾经听过放**的,大概就是说,让**者以为**了,然后时不时死机,让**者以为是硬件问题,查不出来, ...

网友A:
这东西是双刃剑,你不能保证自己的程序不会飞到这部分代码里,除非你没有这段代码。

网友J:
额,,掉电自毁好像也不能完全避免别人“学习”吧,真想拆的拆一次发现掉电自毁了,第二次拆就可以想办法拆而不掉电了吧(个人瞎说,哈哈哈哈嗝)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额,,掉电自毁好像也不能完全避免别人“学习”吧,真想拆的拆一次发现掉电自毁了,第二次拆就可以想办法拆 ...

尽可能的防止一部分人拷贝

网友K:
掉电就自毁,代码放到ram中运行。一旦有什么干扰死机重启  RAM就空了。维护不好整。啥项目要求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掉电就自毁,代码放到ram中运行。一旦有什么干扰死机重启  RAM就空了。维护不好整。啥项目要求这么 ...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给我看一下。

网友L:
程序在ram中运行就OK

网友M:
检测掉电电压,启动备用电池自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