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I 中哪个函数可以返回当前程序运行的微妙数?

楼主(2018-05-07):
UC/os  III  中哪个函数可以返回当前程序运行的微妙数?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
默默顶一下

网友A:
用过2,没用过3,应该有一个取系统节拍计数的函数。

楼主:
OSTimeGet()  应该就是这个函数

楼主:
OSTimeGet()返回的是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

网友B:
有个统计任务,你可以开这个任务看看,不过我没用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统计任务,你可以开这个任务看看,不过我没用过哦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