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SIM868供电?18650电池咋样

楼主(2018-05-07):
  目前想做一款便携式GPS,一天传一次定位,要求使用时长一年,使用环境为露天在外。
计划使用sim868模块,这款模块要求3.4V-4.4V供电,考虑到单片机ST芯片要求3.3V,我只想用一个LDO输出3.3V到MCU,,GPRS的电通过控制接电池上。
有以下几个问题各位大神帮忙回答以下:
1.是否可以用1节/2节18650电池充当电源?这种电池一年会不会自耗尽,夏天暴晒会不会爆炸?
2.是否可以用普通聚合物锂电池?(GPRS峰值2A电流)
3.对比ST+SIM868,是否有其他便宜方案?

网友A:
方案可行
现在还有GPRS+GPS一体模块的 还有IO支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可行
现在还有GPRS+GPS一体模块的 还有IO支持编程

然而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网友B:
你可以用我们的GU620,GPS+GPRS模块,在网待机功耗也就不到1mA,发送一次数据大概50字节,你可以算算,可以找我要资料QQ2546112380,SIM868会出现假连接,过几天就需要重启等现象

网友B(点评):
而且我们的精度达到2米,高稳定性,在300多款新能源汽车上面使用

网友C(2018-06-25):
有空多交流,我的QQ:714479522.

网友D:
可以用GPS+GPRS的模块开发好的 单片机直接读取定位信息就可以了,例如SC-GL2模组串口2就可以直接接GPS串口1用来和ST单片机通信

网友E(2020-10-30):
请问楼主,868模块功耗怎么样

网友F:
锂电池自耗电很低,自耗电一年不会耗尽的。
建议找个可5V供电的MCU,直接电池供电,不要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