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S89S003F4 KEIL编程环境的MCUdatabase 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8-05-07):
如题

楼主:
厂家主办这个论坛,怎么就知道推广芯片,有问题疑问也不帮忙解答,还好找到了答案

就是安装HC_LINK仿真器驱动,就自然安装了相关文件,然后在KEIL建工程时就可以找到芯圣的所有MCU型号。
下载地址:在芯圣官网找FLASH仿真器 HC-LINK V3.0.3.0

网友A:
你既然能找到这颗料,那么相关的资源应该都有渠道问过的吧,难道是没有和相关的业务接触,自己找到的?如果是的话,这种的一般上官网都能找到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主办这个论坛,怎么就知道推广芯片,有问题疑问也不帮忙解答,还好找到了答案

就是安装HC_LINK仿真器 ...

确实是官方都有的,仿真器的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