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解程序结构

楼主(2018-05-07):
例如,多个单片机,程序中有串口收发,但各模块单个时只有一个是发送,其余的都为接收,接收脚没数据时收到的一直是乱码,不会没数的(这是正常的),程序写在一起,上电时如何区分哪个发送,哪个接收,例如按模式来的话,上电是发送就运行发送的代码模式1,否则运行接收的代码模式2,主函数结构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不能按硬件来区分吗?比如在个PIN上接下拉电阻,接下拉电阻的运行模式1,没有接下拉电阻的运行模式2.

网友B:
可以考虑总线结构,比如485,总线上设定一个总机,其他都是从机,当然可以根据协议中的数据进行身份切换,同一时刻,只有主机询问从机,从机才能发数,否则总线数据会乱

网友C:
不发送,还可以接受到乱码?

网友C:
增加个上拉电阻试试。是不是电平不稳

网友D:
不懂,你不发的时候都能收到,还说正常,我觉得很不正常啊。

网友E:
你程序都没,怎么知道你的结构。

网友F:
不会没数的(这是正常的),这肯定不是正常的应用,而是你想实验的一个?

网友G:
没看到你程序,怎么知道结构呢。

网友H:
都是你自己控制的,你让程序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啊。

网友I:
描述的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