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JSON键值是否存在

楼主(2018-05-07):
json数据1  {"attrSet":["HeatMode"],"uuid":"D7EE0A59EB77F537F7","HeatMode":{"value":"3"}}
json数据2  {"attrSet":["Operation"],"uuid":"D7EE0A59EB77F537F7","Operation":{"value":"0"}}

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是jsono数据1,也可能是json数据2。如果本次收到的是json数据1,程序在解析json数据的时候HeatMode和Operation都解析了,那么得到的键值HeatMode=3,Operation=0,因为在程序后面对HeatMode、Operation的值做出了相应处理。在只有json数据1的这种情况下,Operation应该怎么避免被处理。

网友A:
查找“Operation”如果存在就处理否则就不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