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8-05-07):
将上位机和下位机的USB通信做成了Mass storage模式,为啥会显示需要格式化C:\Users\。。。\Desktop

网友A:
上位机读取不到正确的分区数据就会提示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读取不到正确的分区数据就会提示格式化。

那请问怎么解决呢?如果格式化后,就显示成一个U盘

网友A:
扇区数据有正确存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区数据有正确存储吗?

具体我也不咋懂,格式化后,显示一个U盘,然后可以像普通U盘那样操作文件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