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R8T6 的SWD接口PA13 PA14

楼主(2018-05-07):
外扩了1个74HC595引脚还不够,目前开始打SWDIO引脚的注意,打算上电复位后,等DEBUG功能可以切成普通GPIO使用后,查遍GPIO.C文件,找不到禁能SWD,也看不出复用成PA13 PA14的信息。 我用的是GD32F1X0.V3.1的库。各位帅哥,哪个文件里有说明啊?  我目前调试好的方式如下: 注意大家的JLINK或STLINK 要把RESET跳线接到复位电容上,这样你点KEIL5 DEBUG按钮的时候会通知仿真器可以帮你复位,负责要手动复位,时序补好控制! 现已经验证可以作为输入IO使用。
void ChangeSWD2gpioAfterReset()
{
         //上电3S后,再禁能SWD口
        if(Sysinfo.swd2gpio_**==0)
        {
                if(Sysinfo.swd2gpio_ctr++>50)
                {
                        Sysinfo.swd2gpio_** =1;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2, GPIO_PIN_13);
                        gpio_mode_set          (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MHZ,  GPIO_PIN_13);
                }
        }
        if(gpio_input_bit_get(GPIOA, GPIO_PIN_13)==SET)
        {
                RED_LED_ON;
        }
        else
                RED_LED_OFF;
}

网友A:
这个跟SWD端口的复用的要注意的

网友B:
这个说道复位的,还注意一下的,看看复位电路的是否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