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1光耦的触发电流IFT的疑问

楼主(2018-05-07):
安森美的MOC3081数据手册上说MOC3081的最大(MAX)触发电流IFT是15mA,如下图片中红色部分所示,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在计算触发电路中的输入电阻时,应该保证MOC3081的IFT不大于15mA,可是数据手册的后面又说,要保证触发电流等于最大电流15mA,而且实际使用中,一般也是选择的电阻,使得IF大于15mA。到底是数据手册写的有问题还是我不会理解啊?

网友A:
最大触发电流是指在器件的最大离散性情况下,该数值可以确保触发,故设计时不能低于该值才能保证触发可靠。注意,这不是最大极限值而是最小极限值。

楼主:
感谢chunyangz的解答,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手册表格中的MAX,即最大,是指的最大离散性条件,并不是指最大触发电流?

网友B:
IFT是输入的触发电流,最大是指大于这个值,可以确保触发。
IF是指输入电流,最大表示不能大于这个值,否则会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chunyangz的解答,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手册表格中的MAX,即最大,是指的最大离散性条件,并不是指最大触 ...

是的,器件有制造离散性,有的灵敏些,有的迟钝些,需要考虑正常制造工艺和品控下最迟钝的那些器件,最迟钝意味着需要的触发电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器件有制造离散性,有的灵敏些,有的迟钝些,需要考虑正常制造工艺和品控下最迟钝的那些器件,最迟 ...

感谢gx_huang和chunyang二位的解答,不过对于MOC3081手册表格里IFT的MAX这种标注写法和常规参数的理解真是不同,而且是天壤之别的。关键是它对这里的MAX含义并没有特别的指出来与平常的有何不同。常规的理解都是这样的:IFT触发电流的最大值不能超过表格里的MAX下面所给出的数值15mA。再次感谢二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gx_huang和chunyang二位的解答,不过对于MOC3081手册表格里IFT的MAX这种标注写法和常规参数的理解真是 ...

对参数有深刻理解而不是只看字面的话,这并不难理解。另外,英文的表达跟汉语有不同,汉语在此确易产生歧义,但多想想也就不存在疑惑了,关键还在于对技术和逻辑的理解。

网友B:
说实在的,很早以前,我也误解过,不过只要把所有内容包括图表都看一遍,就会理解了。
他这个触发电流,如果改为中文的“可以”触发的电流阀值,就不会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很早以前,我也误解过,不过只要把所有内容包括图表都看一遍,就会理解了。
他这个触发电流,如 ...

你的说法很对,翻译成阈值最合适,中国的英语教育把很多人培养的母语也不行,英语也是半瓶子晃荡的结果了

网友C(2019-05-14):
感谢楼主,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阵子!!

网友D(2020-06-30):
非常感谢大神们的解答,我也想了好久都搞不明白,看了贴子豁然开朗

网友E(2024-02-15):
IF的绝对最大值是6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