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on 4 钛极OS(TiJOS)点亮TiJOS世界的第一盏灯-LED控制

楼主(2018-05-07):
点亮TiJOS世界的第一盏灯-LED控制
例程说明:通过编程实现控制LED的亮、灭。
第一步: 环境搭建1. 软件环境
请参考《钛极OS(TiJOS)应用开发环境搭建》以及《HelloWorld 第一个钛极OS(TiJOS)应用》搭建环境并创建例程:ControlLEDSapmle。
2. 硬件环境
例程所需(以TiKit-T600-ESP8266A开发套件为例):
  • 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
  • TILED模块;
  • 杜邦线2根;
  • USB线2根;

]
使用USB线分别将 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的两个USB口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并使用Ti-Dev Manager查看主板的连接是否正常。当开发板和电脑连接成功后,按下开发板上的Reset键,日志窗口会将当前开发板的BOOT信息打印出来,如下图所示。
注意:为确保Ti-Device Manager正常识别开发板,请将PC端的串口操作软件关闭,否则可能造成Ti-Dev Manager不能正常识别开发板。
第二步:应用
开发1. 硬件连接
所需硬件资源:TIGPIO port0的pin0。
将TiLED用杜邦线连接到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
  • 3.3V<------>3.3V
  • PIN0<------>R(红色灯)

2. 例程编写
在之前创建的工程ControlLEDSapmle中新建ControlLED.java文件,并引入以下包:
Copied to clipboardimport java.io.IOException;import tijos.framework.devicecenter.TiGPIO;import tijos.framework.transducer.led.TiLED;import tijos.util.Delay;
首先在主类ControlLED中定义main方法,并定义所需要使用的TiGPIO port以及所需要使用的pin引脚(按照硬件设计所连接的pin编号)。然后创建TiGPIO对象gpio0并打开需要使用的pin编号。最后创建红色灯的TiLED对象,并与对应的pin绑定。
Copied to clipboardpublic class ControlLED {    /**     * 程序入口,由TiJOS调用     * @param args 入口参数, TiJOS中一直等于null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           * 定义使用的TiGPIO port           */          int gpioPort0 = 0;          /*           * 定义使用的TiGPIO Pin           */          int gpioPin0 = 0;          /*           * 资源分配,           * 将gpioPort与gpioPin0分配给TiGPIO对象gpio0           */                     TiGPIO gpio0 = TiGPIO.open(gpioPort0, gpioPin0);          /*           * 资源绑定,           * 创建TiLED对象red并将gpio0和gpioPin0与其绑定           */             TiLED red = new TiLED(gpio0, gpioPin0);
按照上述步骤将资源分配完成后,就可以使用gpio0对象中的turnOn方法和turnOff方法,控制对应灯的亮和灭,在循环中配合延时方法控制灯的闪烁频率,实现灯按照一定频率闪烁的功能,同时使用打印端口将灯的状态打印到日志中输出。
Copied to clipboard          /*           * 资源使用,           * 控制灯的亮与灭           */                         while(true) {                  red.turnOn();                  System.out.println("redled is turned on");                  Delay.msDelay(1000);                  red.turnOff();                  System.out.println("redled is turned off");                  Delay.msDelay(1000);            }        } catch (IOException ex) {            ex.printStackTrace();        }    }}
第三步:结果演示
将上述例程按照《HelloWorld 第一个钛极OS(TiJOS)应用》中的方法编译并运行,即可在硬件上实现控制灯的功能演示。
源码
请参考ControlLED.ja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