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 MDK编译器及Volatile关键字的问题

楼主(2018-05-07):
1 请问所有的变量都加Volatile修饰是否可以?
2 Keil MDK编译器优化问题。总共有5种优化(不优化,-O0,-O1,-O2,-O3),都有什么特点?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1,可以,不过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不过有必要吗?

有的地方有必要,比如中断用到的全局变量,这个有必要加。所以担心有的变量忘记加这个修饰词了,索性所有的变量都加?这样做不知是否会带来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地方有必要,比如中断用到的全局变量,这个有必要加。所以担心有的变量忘记加这个修饰词了,索性所有 ...

所有变量都加,运算速度会减慢哦

网友B:
一般没出过问题,都是自动配置。

网友C:
看是否需要了,这个变量是不是需要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变量都加,运算速度会减慢哦

嗯嗯,是有这么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出过问题,都是自动配置。

以前写程序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修饰词,没出过问题。上次写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出现过莫名其妙的问题,怀疑是跟这个因素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是否需要了,这个变量是不是需要这种操作。

就怕某些变量忘记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怕某些变量忘记加了

如果是操作不频繁的,又重要的,可以用这个,防止被忽略。

网友D:
很多书都有介绍,具体肯定忘了,网上顺便查就知道了,我说一本书:嵌入式Linux应用开放完全手册 ——韦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