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网上找到了个电路,不敢确认他的正确性

楼主(2018-05-07):
这个电路感觉设计的很实用,想用来测试直流风扇的启动电流等相关参数,正确性大家觉得有疑问吗

xch
PWM应该是PWM模拟DAC输出?如果这样。做好IRF1205的散热,基本可行。短路保护要快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B:
不知道 PWM 频率是多少, 可能这个运放不太跟得上哦

网友C:
图中电阻R4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R4应该接地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差分探头直接看shunt上的电压

网友G:
J1应该并联续流二极管,否则容易烧坏MOS管。
IC1A的输出是干啥用的?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