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软启动电路

楼主(2018-05-07):
一般好多的LDO,DCDC都有SS PIN脚用于软启动,调整电源的上升时间,请问下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用分离器件搭建的方法,比如想使上升时间从200us变为20ms,感谢!

网友A:
软起动,主要是解决启动是的瞬间大电流的问题, 通过一定的手段限制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