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没有做过威纶通触摸屏和DSP28335通讯的大神??

楼主(2018-05-07):
有做过的大神吗?希望可以聊聊

楼主:
@zhangmangui 先艾特版主大大

网友A:
不是I2C接口吗     是否需要下载固件     我用过类似的    但是这个厂家的没用过

网友B:
我用过威伦通的触摸屏,走的是串口或者485接口,你把dsp的串口和485调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威伦通的触摸屏,走的是串口或者485接口,你把dsp的串口和485调通就好了。 ...

请问可以用232连接吗?是否需要使用MODBUS协议呢?还是直接用sci通讯就行了,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I2C接口吗     是否需要下载固件     我用过类似的    但是这个厂家的没用过 ...

不需要下载固件,通过sci通讯应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用232连接吗?是否需要使用MODBUS协议呢?还是直接用sci通讯就行了,多谢指导 ...

可以,用232或者485都可以的,具体要看你买的屏支持哪种模式,走的是标准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232或者485都可以的,具体要看你买的屏支持哪种模式,走的是标准modbus协议。 ...

一定要用到modbus协议吗?能不能像dsp和pc通讯那样,直接用232线连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用到modbus协议吗?能不能像dsp和pc通讯那样,直接用232线连接呢?

那你得找那种串口屏了,威纶通的工业上用的比较多,串口屏不知道有没有,你官网看看,我用的都是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找那种串口屏了,威纶通的工业上用的比较多,串口屏不知道有没有,你官网看看,我用的都是485的。 ...

你好,我用的是emt3070B,我看他有串行接口,这是你说的串口屏吗??

网友C(2019-05-08):
我用的昆仑通泰和台达的屏幕做过,协议modbus,RS232或485,主机从机都可以。

你好,哥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想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D:
刚用威纶通跟stm32做了个项目

网友E(2024-11-21):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昆仑通泰和台达的屏幕做过,协议modbus,RS232或485,主机从机都可以。

你好,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想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F(2025-04-07):
我虽然没有亲自做过,但是听说过威纶通触摸屏和DSP28335通讯可以通过Modbus协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