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楼主(2018-05-07):
(无正文)

网友A: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中断延时必须全局变量的。

网友C:
可以,但要用静态局部变量,主要看你的程序规范用局部还是全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要用静态局部变量,主要看你的程序规范用局部还是全局

静态局部变量也占用flash。

网友D(点评):
静态局部变量 占用的是 RAM 啊,就算给了个初值,也占用不了几个FLASH字节吧,话说你FLASH就这么紧张??

楼主:
引用 楼主:
静态局部变量也占用flash。

主要是省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延时必须全局变量的。

还有哪些情况必须用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用联合体,把那些永远不会冲突的任务变量用联合体定义。比如任务task1与任务task2永远不会同时存在,就可 ...

这个可以。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处理器,不同的处理器,比如 51 和 ARM,思考的方向会是不同的

网友G:
非得如此,没有OS的情况下,使用定时器查询方式,不用中断。

网友H:
这个看具体的程序,任务不多的话用静态局部变量就可以,如果任务多就用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