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18-05-07):
https://bbs.21ic.com/icview-1710098-1-1.html    我遇到跟这位哥一模一样的问题,波特率115200时接收多字节的时候第二字节以后是错误的,发送没有问题,每次接收一个字节也没有问题。之前用过两个新塘的单片机用串口也是115200的波特率也没发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跟电脑的串口通信才有这样的问题。在这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新塘单片机的BUG?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不匹配的问题,因为串口是通过时间片识别数据的,而你两个新唐单片机设置的是一致,而跟电脑没有匹配好。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一下电脑上发送同样代码出来的波特率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对比一下两个出来的时序图,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B:
波特率不一致导致的,看看是不是波特率不一致。或者由于内部RC的误差导致的,测一下看看,到底是偏大还是偏小,做个修正。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误差是多少,然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