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MOS开启电压

楼主(2018-05-08):
单片机是3.3伏供电,输出PWM驱动MOS管,开启电压5伏和10伏时,MOS内阻相差很大,想提高到10伏,有什么方法,负载12伏供电

xch
用现成的mosfet驱动 ic;

网友A:
用三极管或者驱动芯片做电平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吓我一大跳,mosfet开启电压一般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想改变就得从芯片的工艺着手。我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一楼已经回答了

网友C:
换颗MOS吧
低压MOS大把3.3V驱动的。

网友D:
MOS管的开启电压是由制造工艺和内结构决定的,一经造出即不可更改。楼主的意思是指驱动电压,术语可不能乱用。对于已有12V电压的系统,提高驱动电压利用晶体管实现最方便,用光耦也可以,也有成品驱动IC。

网友E:
用PMOS试试

网友F:
整个小三极管,把12V连到G级  就OK 了啊

网友F:
整个小三极管,把12V连到G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