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故障回传的LED驱动?

楼主(2018-05-08):
有没有带故障回传的LED驱动?

就是能点好多LED,类似那种串进并出的LED驱动,能驱动功率大点的LED。
需要有带故障侦测功能,如开路,短路,过流的回传,能读取到。
温度能达到125C。

网友:
需要自己加检测电路

网友A:
开路,短路, 过流,过热,这些检测还是蛮繁琐的, 需要一大堆电路。应该能够找到这样的器件吧

看到一个 恒流带过热保护的 NU507D 的器件介绍

网友B:
参考下LP55231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33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