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画完,怎么导入的PCB的丝印不对

楼主(2018-05-08):
丝印怎么是映像跟底层的?

这个问题可奇怪啊,以前用的AD版本都好好的,现在这个版本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从CAD导入的图,可以设定丝印所在的层

网友B:
可能是选择了 镜像 选项吧

不是设置镜像的问题,这是在导入pcb出现的问题,
设置镜像也是在顶层,不会跑到底层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CAD导入的图,可以设定丝印所在的层

不是从CAD导入的,就是原理图画完,update后器件的丝印全是映像跟底层,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从CAD导入的,就是原理图画完,update后器件的丝印全是映像跟底层,很奇怪 ...

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选择了 镜像 选项吧

……你用过AD吗?

……

楼主:
还没有设置层数,就是单纯导入丝印就到了底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设置层数,就是单纯导入丝印就到了底层

可以 先删除底层,再导入

网友D:
改一下层就可以了

网友B:
双击一下,看看属性就知道了
然后批量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E:
你的丝印到了bottom了,批量修改下即可。

网友F:
这样设置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只能通过批量修改的方式来改,具体为什么导入的丝印是底层的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G:
我也碰到过一次这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遇到过,元件在 TOP,丝印却给出 BOT,实际做出板子也是这样的效果。
估计是软件 bug 。

网友:
查找相似性,批量修改

网友I:
。。。。。。你这是镜像了吧

网友F:
上面说批量修改的,都是马后**,下一次还是要批量修改
这明显是设置问题,把设置改过来,导入后丝印就会在top层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只能通过批量修改的方式来改,具体为什么导入的丝印是底层的原因没有找到 ...

估计是你再 建立集成库的时候,把贴片元器件的 层 放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双击一下,看看属性就知道了
然后批量改一下就可以

批量修改是可以,但是需要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法们是不是版本没有**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