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程序怎么加密好?

楼主(2018-05-08):
N76E003程序怎么加密好?大家是怎样加密的呢?

网友A:
直接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配置图的安全加密。

网友B:
楼上正解, 你也可以使用UDI加密,看你怎么玩这个唯一地址了。

网友C:
楼上是说UID吧,唯一ID。
看看另外一个朋友的关于加密的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你也可以使用UDI加密,看你怎么玩这个唯一地址了。

这个ID怎么加密好? 让**有难度就行 。以前拿 STC单片机去解密,很容易就**了

网友D(点评):
什么系列?实施15/8系列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ID怎么加密好? 让**有难度就行 。以前拿 STC单片机去解密,很容易就**了 ...

楼主的意思是你通过UID识别是不是自己的芯片,如果不是自己的那个,就跳转到会出错的程序里,但是不要轻易出错,运行一段时间出个小错,让他们没法正常持续工作。。让他们不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E:
加密这个,就看你的想法了,你是让代码加密,还是让你的程序加密。

网友F:
选择的什么加密方式,说出来研究一下,看看怎么破

网友(2018-06-21):
出货前读取UID 放在flash里面  每次上电 对比UID,对不错误,不开机

网友G:
呵呵,不开机人家就发现问题了。就好**,就是开机,不对的话,就经常跑飞,比如一天跑飞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