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的最高主频升级到72MHz了?

楼主(2018-05-08):
GD32F130的最高主频升级到72MHz了?

之前2.1版本的规格书写的最高主频是48MHz. 但刚才看了官网,最新的PDF是3.0 版本写的是72MHz

请问官方,那早期买的芯片,到底是48MHz 还是 72MHz ?

网友A:
都是72MHZ的

楼主:
另外,GD官方的手册好像有点矛盾:

在GD32F170的简要手册中,没提到或没有Segment LCD Controller (SLCD) 这个功能的,
但在GD32F1x0的用户手册中,又说“SLCD这个功能适用的芯片有: GD32F170 系列 和 GD32F190 系列”。

网友B:
130   48M       150   72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0   48M       150   72M

130也是72M呀。

网友C:
超频试验,最高可到136M,考虑余度后工作在72M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早一批次的芯片是48M,好像后面的都是72M,

网友E:
这个跟MCU的主频率是相关的哈

网友F:
这个主频的不是号称能达到108Mhz的么?

网友G:
这个主频的设置到72MHz的应该是挺合适的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