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电流问题

楼主(2018-05-08):
上图是Jlink的信号线,单根线能通过多大电流,想用来连接主机和控制面板。

网友A:
主要是用来过小信号的

网友B:
你可以用这个走信号线,电源线另外接就好了。

网友C:
不要超过0.5A 问题不大

有这么大!?这个接口线是直接卡进去的,怕是接触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这个走信号线,电源线另外接就好了。

简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超过0.5A 问题不大

估计我有个100mA

网友C:
2.54mm 间距 这类线一般是28AWG 最大电流0.3A左右

网友C:
超过0.3A建议2根并用

网友D:
查供应商

网友E:
那就可以,但距离不宜过远。

网友:
说明书上说0.5A以下的 信号,这个排线不牢靠,几年后容易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