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中的零极点概念

楼主(2018-05-08):
由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很多知识点,一般教材上根本不说,所以到时候直接介绍给大家,一时半会感情上难以接受。
所以现在先提前给大家提一下,相当于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了。

严格来说,零极点只存在于动态电路中,直流电路中是不存在这零极点的,但是我们这里借鉴的仅仅是其图形表示而已。

楼主:
例如,一阶电路有个简单极点时,其幅频特性如下图所示:

楼主:
使用这种图形表示方法,相比较于数学表达式,优点是简单直观。数学表达式的加减乘除操作,变成了简单的图形求和运算。

不单单是波特图了,非线性函数的各种运算,我们都要把它转化为类似的 图形表示。【这种方法必须熟练掌握!没有商量余地!】
例如假设求函数f1(x1)和f2(x2)两个函数的图形都知道了,求两者之和f1+f2=?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这种图形表示方法,相比较于数学表达式,优点是简单直观。数学表达式的加减乘除操作,变成了简单的图 ...

例如已知f1和f2的图形如下:

那么f1+f2的求法是:令x1(当然也可以选x2)为参数,那么对于每个x1值,f1(x1)变成了常数值,于是f1+f2=函数f2+常数f1,很明显,其几何意义上函数f2的垂直平移。选不同的x1,移动到不同的位置,作图很简单的。

同理,除了加减运算,乘除和微积分都可以做类似运算,后面详述。

楼主:
现在举例看直流电路的零极点概念,例如对于共射放大器,其电流增益如下图右边的式子:

请注意分母中的1+RL/rd,和楼上的式子1+s/w0相比较,可知rd处是个极点!!!上图中黄线是实际曲线,蓝线是直线近似。在极点rd的左右各10倍处,两者误差约为10%,这个手算的误差,工程上完全可以接受。

楼主:
虽然没有电感电容,我们可以有极点的概念,当然也可以有零点的概念了,其曲线变化规律完全和通常意义上的零极点相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电感电容,我们可以有极点的概念,当然也可以有零点的概念了,其曲线变化规律完全和通常意义上的 ...

例如共基电路的输入/出阻抗,有零点和极点:

相比较于普通教材,上去就推个公式,弄出个i2/i1=&%^%$#%#%#@#表达式就完事闪人了。